楼主(2009-03-25):
如题,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和硬件手册就行了(你买了这个PLC不会连说明书都没有吧).

楼主:
别人买的,说明书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B:
松下FPX-C30T:AC电源 晶体管输出(NPN)输入16点、输出14点。

网友C:
这是NPN型输出对应的接线图;
负载电压:DC5~30V;

网友D:
还是就是楼主可以到网上去查查资料,或者寻求生产厂家要使用说明书,有说明书多自己了解这个机器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E:
输入端可以接24V的+ -极。也就是可以NPN 也可以是PNP。输出有明显的标示,上-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