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请问一台PLC可以做两个自动升降门连锁么?

网友A:
一个PLC,可以有好多控制点的
再多几个都没问题,关键是你要搞清之间的连锁关系,编出程序

网友B:
自动升降门连锁并不复杂,如果是风淋室这样两个门近距离的控制可以用同一台PLC。而距离太远的门由于I/O线路抗干扰的问题建议用两台小PLC(8点到16点I/O就够了)通讯解决。
具体可参考: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doorcontrol (已经退休不做了但原理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C:
没有问题啊,只要注意如果接线远的话,可能会有线损,影响信号。但可以用总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