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最近一套设备说工艺走到一个步进电机往后退的时候,往往出现不明原因停机,而且一天不定期出现,出现频率也不同,又是一天停一次,有时一天出现6次不等,最后更换一个驱动控制器才解决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最终结论,步科也未给出明确答案,说免费更换驱动器,步科2M860。

网友A:
知道了以后注意下

网友B:
还真没遇到过这个现象,看来应该是器的问题了

网友C:
驱动器问题占大头。

网友D(2009-04-29):
从换掉驱动器解决问题来看
可以100%确定就是驱动器的问题

推测那个驱动器内部某个元件出现松动
导致受电流或者受电压减少(但是还是在马达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当运作设备的时候,这个松动的元件出现反复的轻微松动,可能导致之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