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FX2N-80MR 用了一个8M的一个存储卡.编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把程序和注释往里传的时候,系统报错,软件提示"读入的数据超过Memory Cassette的容量,或不能写.请确认PLC参数的容量设置."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写入注释要在软件中设置的,设置后再下载,你有没有设置呢

网友B:
是不是特殊寄存器的容量要重新设置一下,你重新设置一下试一试。

网友C:
要把程序存储器的一部分分配出来,最小单位为500步;
这样程序与注释可以一起写入;

楼主:
请问高手如何设置呢?

网友A:
编程软件左边的“PLC参数”中的“内存容量设置”里“注释容量”中设置
设置这个要占用程序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