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A/B,U/D,P/R分别指的是什么?

网友A:
A/B为双相独立高速计数方式,即A超前B时+1计数,B超前A时-1计数。
U/D为单相独立的上/下数高速计数方式,即U为+1计数,D为-1计数
P/R为单相相关的上/下数高速计数方式,即R没信号时做+1即数,R有信号时-1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