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压?

楼主(2009-03-25):
请教老大:MRJ2S侍服的脉冲输入电压是多少?或者FX2N的脉冲输出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A:
FX2N的脉冲输出对应的是晶体管,接MRJ2S是要用24V电源
可以用伺服的内部电源,也可以用外部的电源

网友B:
FX2N的脉冲输出电压可以在DC5V-DC30V之间;
J2S用的是DC24V,所以输出端的电压你也要用DC24V;

网友C:
内部的光耦一般承受能力都是5V左右,不关你外接电压是多少,只要你保证内部光耦得到5V就OK了!

楼主:
先谢三位的解答!我的是嵌入式PLC。在脉冲输出过程中是2.5V,到位就是5V,(脉冲完毕就像元件置位一样保持5V),脉冲过程中测电压是不是不正确呢?脉冲完毕保持5V会不会 引起误动作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