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手上有两台Panasonic MINAS A系列的伺服电机,但没有说明书。想试一下位置控制模式下的运转,这好像是要连接CNI/F,对吗?可是不知道CN I/F引脚排列,谁有的话,可以发给我吗??
chuanyongji@126.com

网友A:
没一定要连接CN1啊,你可以看看参数,应该有JOG的参数,这样就可以调节手动的速度了!还可以用软件控制啊!

楼主:
JOG下的运转我试过,可是JOG功能可以实现位置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