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用测电笔检测显示电路正常。零线不亮,火线亮。甚至低瓦数的小灯泡有时也能亮。
但是电器无法启动。日光灯也只是一闪一闪的。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我感觉是电压不够。

网友B:
可能更电压有关

网友C:
电源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D:
电源线路中有接头接触不良,检查检查 进线的接头。

网友E:
导线线路中有接头接触不良的情况,在故障点处的接触电阻较大,产生的压降也大,小功率的电器需要的电流小,接触电阻上的压降也小,就会象你说的那样。接触点处的电阻是个变量(视接触点被氧化的程度)。

网友F:
我现在比较相信万用表!

网友G: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断路器故障.

网友H:
导线线路中有接头接触不良的情况,在故障点处的接触电阻较大,产生的压降也大,小功率的电器需要的电流小,接触电阻上的压降也小,故障点一般在总开关处

网友I:
应该是电压不够,或是用电器漏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电压不够,或是用电器漏电

网友K:
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但是都每有在现场  是不是装修的时候灯线和插座串联在1起了呀?
你现在说的问题我认为是欠压了

网友L(2009-04-24):
电笔只能量出有没电,但详细的一定要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