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指令的问题,内有图!

楼主(2009-03-25):
那个前面2个图中的
S0
——ISTLI——
这个怎么编出来的?我用的是GX编程的啊
S0
我编的 ——II—— 第3个图中,就进行到第一步 到第二步 第一步并没有复位么

网友A:
上面的前面图是老软件的显示方式
现在的GX D的不会这样显示
是用指令写进去STL S0等后,显示是不一样的
翻翻以前的贴,这个之前说过几次

楼主:
30天内 的搜了一下 没关于步进指令的帖啊,
楼上的能给个联接吗?10分感激

网友A:
你的程序写的不对,应该这样写

楼主:
很感激 78老师,已经顺利一步一步循环下来了。
1个彩灯循环的程序,没其他什么输入,就启动 停止
每一步输出我都用了M8000,必须要用这个特殊继电器的吗?

网友A:
可以用M8000,这个运行时一直导通,
不用也没什么关系

楼主:
再次感谢 刚把M8000都换成了 横线 仿真了一下 确实可以!

网友B:
请参考GX 编程手册:
http://wml0060.qupan.com/2693256.html

网友C:
呵呵;M8000是程序的常通标志;

网友D:
哟西 步进S 正在学习

网友E:
别忘记了结尾的RET指令

网友F:
呵呵!我也在这学了一招

网友G(2009-05-10):
这个可以在哪仿真啊,我的是8.26版的

网友A:
仿真在装好编程软件的基础上再安装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安装好后在编程软件中有个“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停止”按钮变成蓝色,写好程序后,点这个按钮就可以启动仿真

网友H(2010-09-13):
SFC上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