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三菱APLC A1SHCPU 上装 A1SD75P2-S3 出现46号报警,更换A1SHCPU模块后没有变化。。请问我该如何解决 ,感激不尽

网友A:
增加一个模块,那PLC参数中的设置有没有重新设置下
46号报警是PLC还是增加的模块报警

楼主:
有重新设置参数,报警是PLC发出的,谢谢了

楼主:
其实那实我也忘了是否有重新设置参数,能否跟我说下产生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A的现在很少用了
A1SD75P2-S3不是混合输入输出模块
你的PLC安装的是那些模块
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模块是更换的还是另加上的
程序有没有改

楼主:
模块是另加上的,想起来了,参数没重新设置,对PLC我新手不了解~~程序没有改,怎么办??谢谢你百忙之中给我解答,告诉我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参数设置在软件中 PLC参数下的I/O设置中设置,差下手册,模块占用多少点
看下基板上模块地址是多少,设置进去,看会不会还是报警

加个模块,没编对应的程序吗,那加上去干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
有对应的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B:
这是一个定位模块,如果你原来没有装这个的话,装上这个是需要编程及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