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举升机电路图

楼主(2009-03-25):
急!那位同仁有汽车举升机电路图,即卖电路书也好,回复ahp101@163.com

网友A:
到现场看一下,再找本液压原理书看看.控制很简单就是升起/降落.但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毕竟汽车不是普通重物.

网友B:
一般都是用自锁控制电路控制液压泵,举升;放下采用关闭液压泵,手动泄压方式控制。

网友B:
请参考此图:

网友C:
楼上的图楼主参考一下,基本上和他差不多

网友D:
那个图就是普通的电机控制啊
下降是不靠泵来控制的

网友E:
恩下降的时候用的是电磁阀
靠汽车本身的重力压下来

网友F:
这些网上可以查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