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我的变频器是台达VFD-M的. PLC是三菱FX1N 配置一个1N485BD 模块.  台达变频器设定9600  (仅支持MODBUS 协议)   通信格式设定  MODBUS ASCII  7 N 2
 问  它们之间可以进行通讯吗?

网友A:
三菱的PLC和台达的变频器可以通讯
用RS指令也是没错的,这通讯包括好多东西,连线,变频器参数设置,PLC通讯格式设置,PLC程序,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影响结果,要经过调试的

全是三菱的多好,三菱网站上就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我也想搞现成的啊,可是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啊..  现在做工作难啊...
  我调式了两天,变频器正反转都有,就是改不了频率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网友A:
能正反转,说明通讯的相关设置等已经对了
不能写频率,可能时对应这部分的程序有问题了,按台达手册中写频率相关部分的指令差程序看看

网友B:
通讯协议的问题;
你可以先参考一下三菱的例子;
台达的说明书上有对应的通讯协议;

网友C:
能倒是能,估计就是什么地方没有对,查看说明书看看,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