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大家好!我用的是三菱FXON-24RM  PLC
              三菱编程软件8.34版
         USB通信线(如图)
    连接好后接通打开电脑,打开编程软件,打开PLC电源开关,点击(PLC读取)-选择PLC系列(FXCPU)-确定-转输设置-PCI/f---点击串行---选USB(GOT透明传输)--确认---点击PLCI/f没有反应双击也没有---确认 ---跳出窗口--(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一下原因  线路异常 :PLC电源OFF或是复位状态。USB路径有故障。请重新启动程序。(ES:01808502)  请问各位大哥什么办啊? 谢谢了

网友A:
试试选择USB的端口,它装程序时有时会默认其中一端口

网友B:
这根本就不是PLC的编程电缆
是三菱触摸屏的编程电缆
在怎么试也是没用的

网友C:
不应该选择USB,应该选择232,你的编程线要装驱动,装好驱动以后,你的电脑就会多出一个COM口,你看是几,就选择相应的COM口就可以连上了!
不过不是太好用!

网友D:
好像是线的问题

网友E:
呵呵;这个必须安装驱动转换出COM口,在软件选对应的COM口才可以;
FX0N根本不支持直接USB通讯;

网友B:
现在的FX的连接线是 USB-SC-09
FX-232CAB-1是三菱触摸屏的下载线,USB-FX232-CAB1应该还是触摸屏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哦我是通过USB转RS232然后在接一条原配的编程通信线,也相当于USB-SC-09了不是吗?

网友F:
记得装USB驱动和设置COM口与PLC的一致.

网友G:
换一线试一下,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E:
通过USB转RS232然后在接一条原配的编程通信线;
一是驱动及通讯设置的原因连不上;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USB转RS232太差,根本就不支持PLC下载;

网友H:
换USB接口的SC-09编程电缆吧,没有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