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如题,我在安装FactoryTalk View ME时不能安装RSLinK enterprise,同样的软件台机上就能安装,在本本上就不能安装,两台机上系统一样,只不过是防病毒软件不同。提示如下
请各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杀毒软件关了,试一试看看能行吗?

网友B:
也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