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进

楼主(2009-03-25):
三菱的BON指令有什么用,能否举下例子,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看到这指令不明的时候有没有去看编程手册
例子手册中都有举了
BON   D10   M0   K15,D10中的第15位ON时,M0动作,这是手册中的说明

如果看不明白可以直接用这指令试下,仿真应该能看出结果的

楼主:
多谢楼上,是小弟的理解水平不行,书我都买有

楼主:
bON指令在什么情况下用到,能举些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