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9-03-25):
各位高人,我在这里献丑了,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有三盏灯,当有人靠近,第一盏灯亮4S,然后灯灭,其次是第二盏灯亮4,接着灯灭,再接着第三盏灯亮,4s后灯灭.这样循环一次,如果要再一次实现这个过程要过5S才可以.各位朋友帮帮忙,谈谈看法也好.

网友A:
PLC的定时器有没有用过
就是几个定时器(触发的条件不一样)加上逻辑关系的问题
编一个定时器会不会,后面的定时器可以用前面的条件去触发

网友B:
用PLC来实现的话很容易;

网友C:
这个程序编起来很简单,看起来象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吧。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D:
检测到信号后,灯亮,延时4s后灭。
用PLC中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朋友,你仔细的看一下PLC的时间继电器的用法就可以独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