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有一富士POD  UG330H-SS4想把里面的画面传到电脑上来,传不上显示通讯超时,原来编辑口MJ1通过MODEN传送,调制解调器哪有买?或不用调制解调器能把画面传上来吗?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传输电缆是什么型号?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使用的专用传输线缆啊,其他就不行啊

网友C:
将你的POD编程电缆与POD连接,软件中设定上载就可以了。

通讯超时要检查你的通讯电缆以及POD端口是否良好。

另外,通讯设定中如果不适用调制解调器请不要勾选。

如果有何疑问,可致电庆同贸易陆先生(021-62521122)

网友D(2012-09-14):
我使用的是USB-UG00C-T的编程电缆,现在的问题就是显示通讯超时,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E:
软件 电缆 设置都正确的话
就是屏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