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的PCB板

楼主(2009-03-26):
我想请教,PLC里面的PCB板可以不可以单独当PLC使用?运行起来跟普通PLC没有不同吧?只是没有外壳罢了吧?

网友A:
是可以的,现在好多国产的板子,相当于PLC,就是没有外壳

网友B:
呵呵;
这种本来就是国内仿制三菱的;就只是单板;
没有外壳的,也没有内置电源;
用DC24V供电;

网友C:
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B:
呵呵;这种东西不是看,重要的是用;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就是使用怎么样了还得看看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底板只是给它提供所需的电源

网友F:
单板PLC.国内有许多这样的产品,玩玩还可以,功能也比进口的原装机多(不需要特殊功能模块).但抗干扰能力差,用到工业设备上还有待改进.
不过因为这些机子多数与三菱兼容,拿来学三菱练手还是可以的.坏了也就二三百元钱.

楼主:
如果我们自己会做外壳呢?因为用于防爆机车上的,所以肯定要做外壳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空间,所以想把主板,扩展板之类的放一起,然后做个防爆铁壳~!

网友B:
呵呵;如果用塑料外壳,没有现成的,还要开模具;
还是买三菱原装的好了;

网友G:
应该是这样的,不会影响使用的
但可能会容易上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