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刚刚接触PLC,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C200HE的输入输出编号有什么规则吗?
以前看PLC程序好像都是用 IR001  X003 DM000 来表示输入输出的,可是我
看到的程序里 全是 4.00 12.08  28.08 22.03 等等的来表示输入输出,请问
这些 12.08究竟是哪个输入输出点啊,

C200HE与ID212 AD003 OC225  ID212模块相连,同时也与NT31C触摸屏相连
程序我用附件上传,以便大家研究。

网友A:
呵呵;
C200Ha系列普通IO模块是按对应的安装位置来确认地址的;
4.00就是IR00400,对应CPU主板上的第四个槽的模块;输入、输出都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还有 12.05   13.07  22.00  28.08 等等PLC的扩展最多插4个吧

实在不解!  不过确实明白一点了,再次致谢!

网友B:
如果是扩展模块所占用的地址,那它是相关的IO点,除了28.08.
如果不是扩展模块所用的,那它是内部继电器点。
扩展能用多少个是根据所选PLC的CPU来定的

网友A:
扩展最多有三个基板,如果你对应的地址有模块,那么这个就对应上面模块的地址;
如果没有用,就是当普通的中间继电器来使用的;

楼主:
EN,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我感觉是中间继电器用,破程序太长啊,对于我们这些小电工真是........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CPU只有用一块底板的话,那么13.07  22.00  28.08 等这些肯定都是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C:
c200he   用什么编程软件?一直只做三菱的,欧姆龙的刚接触

网友B:
OMRON的PLC现在用CX-ONE编程软件

网友A:
呵呵;C200HE对软件的版本要求比较低;
CX-P V3.0以上的就可以支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
C200Ha系列普通IO模块是按对应的安装位置来确认地址的;
4.00就是IR00400,对应CPU主板上的第四个槽的模块;输入、输出都可以;
第五个槽

网友E:
看惯了三菱再看OMRON是有的点不适应,地址应用不靠谱!

网友A:
呵呵;第4个还是第5个槽取决于从0开始数还是从1开始数;
底板上标的是0、1、2、3。。。。从0开始数的;

网友D:
底板上是没有标记的,只是CPU内部地址分配,何况大家习惯从1开始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