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我这有触摸品三菱的F930GOT 一部,但是没有编程电缆 (与计算机相连的232),因为触摸屏上面的是母插头,所以平常的不能相连,我只用三根线接收、发送、接地能否成功连接,接收和发送要想调换接吗?我去买的两个公插头,自己做的

网友A:
呵呵;FX-232CAB-1,这是电缆的型号;
你用三线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恐怕不行哦。RS232总共有25针,除了你说的那几根线外,还要好多其它的。建议楼主还是买一根编程电缆吧。

网友C:
怎么有25芯的,两个都是9芯的
这个电缆自已做还是很方便的
两边2、3对接,5直连,6、8短接后接4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解答,特别感谢三楼的,我下去试一下!

网友D:
楼主没有必要自己做呀,直接去买一根就行的,安装4楼主的说发也还是可以,就是麻烦

网友E:
两边都是9针的插头,可以自己作的,用着也不错
做法就像 fumz78 说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