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入值的转换

楼主(2009-03-26):
各位大侠,问下现在用的液位变送器输出4-20ma的,模拟量模块是0-20ma的,就是在HMI上的显示值差了800多,对应4ma。怎么才能一一对应?

网友A:
如果你模拟量模块对应的数值为0-4000(可以去查查你模拟量模块的手册,上面会有说明),对应的是0-20mA,那么每mA对应的是4000/20=200,那么对与你要采样4-20mA来说,你对应的值应该是800~4000,也就是说,当输入值在800以下,你应该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问下现在用的液位变送器输出4-20ma的,模拟量模块是0-20ma的,就是在HMI上的显示值差了800多,对应4ma。怎么才能一一对应?

请问楼主的PLC品牌型号与HMI的品牌型号是什么?

网友B:
程序内做个减法就行了;

楼主:
plc和hmi是松下的。
怎么才能设成忽略800以下的值?

网友B:
转换值减去800再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松下A80只有0~20mA的模块,变换比较麻烦.简单的加减法不能保证精度.可以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后使用.如果还用电流输入可用神视(SUNX)的液位变送器(已经被松下收购,技术指标已经与松下统一).

网友D:
支持2楼的观点,应什么PLC应该一样吧。

网友E:
在程序中(a-800)*1.25

网友F:
这是两条斜线的斜率不一样,不能简单的减去800的
9楼的算法是对的

网友G:
你可以算算,靠近你想要的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