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变频器三相电流输出不平衡?如何解决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变频器有问题了。另外,电流是怎么测量的,如果是用的钳形电流表,则误差比较大,可信度不高。

网友B:
一般相差几安是正常的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不一样,说明输出模块有问题.不要凑合用,去修理一下.

网友D:
变频器最好用指针表量电压。如果电压不正常可能要修理。

网友E:
如果正常情况下不平衡比较严重,应当要维修;

网友F:
看看三相电压是不是平衡,如果平衡,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再测量电机三相绕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