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panelview600的以太网接口如何与PLC5/04的DH+接口连接通讯?急急急!!!!

网友A:
你确定那个是以太网口吗?

因为我无用过那个型号,我使用的时候正好与你相反,SLC5/05带有以太网,而Panelview500带有DH接口。

采用的方法是:通过1761-Net模块将以太网转换为RS485,通过1747-AIC转换为DH485,呵呵,有点繁琐哦,时间长了,AB是否会有直接的方法不知,你可以打AB代理商电话问问啊。

网友B:
是SLC5/04吗?
可以使用让SLC通过串口连接到1761-NET-ENI转成以太网,然后通过HUB与panelview600通讯。

网友C:
为什么不选PV600带DH+接口的呢,这样转来转去成本挺高。

网友B:
估计选型的时候说的不算吧,一切得以客户的意识为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