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两个PLC,485模块,如何进行1:1通讯呢?需要哪些设置?在程序里分别给M8070 M8071设置,可通讯还是连不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讯还是连不上具体有什么现象
按通讯手册中的例子也不行吗,用手册中的最简单的例子试下看看

网友B:
联机还没有做,不太清楚,不过手册上应该有的

网友C:
1.接线有没有错误
2.主站驱动M8070,从站驱动M8071
3.同一组PLC之间才能进行并行连接,不同组PLC之间可用N:N连接(如FX2N与FX2NC为同一组)
4.如果M8162被驱动为高速模式,否则为普通模式。

网友D:
一台做主机(设置成K0),其他做从机(设置成1~32).实际操作没这么简单,要把手册先吃透,还要有设备做实验.

楼主:
1、接线,接了三根线RDA、RDB和SG
2、FX2N-80MR和FX2N-64MT这两个PLC
3、主站驱动M8070,从站驱动M8071
4、普通模式
通讯灯也不闪烁,给从站一个输入,主站输出也没反应。内部程序也都编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灯都没闪,接线、设置等有可能有问题
如果是3条线,一对导线模式,每边的SDA/RDA 和 SDB/RDB要短接的

楼主:
我曾经见过有人接过三根线,他的SDA/RDA 和 SDB/RDB没有短接。明天我短接下看看。需要加电阻吗?

网友A:
各种通讯,我做实现都不接电阻,埠影响效果,但你现场用最好还是加上了
还有要注意现场的距离,如果时BD板,只能有50米,ADP可以到500米

一对导线的,我每用过
485通讯,包括变频器等,我用的都是2对导线做的

楼主:
现在好了,原来是接线的问题.我把SDA/RDA 和 SDB/RDB短接了,并且加了电阻.但是我曾经在现场见到过没有把SDA/RDA 和 SDB/RDB短接,而且还通讯正常.很奇怪.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原来是接线的问题.我把SDA/RDA 和 SDB/RDB短接了,并且加了电阻.但是我曾经在现场见到过没有把SDA/RDA 和 SDB/RDB短接,而且还通讯正常.很奇怪.

短接的通訊是二線制的通訊,無短接的通訊是4線制的通訊~

他們在模塊中的設定是不同的哦~~~~~~

网友F(2009-04-25):
试验过 没成功 有空再试验下 按照大家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试验过 没成功 有空再试验下 按照大家的方法
三菱的通讯手册中有例子,可以参考例子做,不是很难的

网友G:
现场实际应用的话要加电阻的;

网友F:
我试验直接用编程口通讯 按照手册的例子 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试验直接用编程口通讯 按照手册的例子 没成功
怎么是编程口呢,手册上很清楚是485通讯的,要扩展485口

网友H(2009-06-19):
我试过直接用编程口与FX2N通讯并与PC的MCGS进行连接,可以执行,但想通信距离远一点,大概有1000米,ADP好像也达不到这么远, 有别的解决方案不?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