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摘 要: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具有煤耗低、技术含量高、环保性能好、节约资源的特点,必将是今后我国火电机组的发展方向。本文着重介绍HARSVERT-A多电平型高压变频器助力华能营口电厂600MW超超临界机组凝结水泵变频节能增效情况,结果表明,采用HARSVERT-A多电平型高压变频器对凝结水泵进行调速节能改造,具有投资省、见效快等特点。

  关键词:超超临界、凝结水、变频器、密闭冷却

  一、引言

  华能营口电厂位于辽宁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厂北边紧邻勃海,西南与营口港仅一墙之隔,为北方典型的海滨港口电厂。电厂二期工程为哈尔滨汽轮机厂两台600MW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分别于2007年8月31日和2008年10月14日移交生产。自投产以来,机组各项运行指标良好。

  3#机组600MW汽轮机配置2台100%容量的立式双吸多级离心式凝泵,由定速电动机驱动。运行方式为一台运行,一台备用。采用凝结泵定速运行,系统存在以下问题:

  1.阀门调整节流损失大、出口压力高、管损严重、系统效率低,造成能源的浪费。

  2.当流量降低阀位开度减小时,调整阀前后压差增加,工作安全特性变坏,压力损失严重,造成能耗增加。

  3.长期40~70%低阀门开度,加速阀体自身磨损,导致阀门控制特性变差。

  4.管网压力过高威胁系统设备密封性能,严重时导致阀门泄漏,不能关严等情况发生。

  5.设备使用寿命短、日常维护量大,维修成本高,造成各种资源的极大浪费。

  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采用变频调速控制技术,利用高压变频器对凝结泵电机进行变频控制,实现供除氧器水流量的变负荷调节。这样,不仅解决了控制阀调节线性度差、纯滞延大等难以控制的缺点,而且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减小了因调节阀门孔口变化造成的压流损失,减轻了控制阀的磨损,降低了系统对管路密封性能的破坏,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减少了维护量,改善了系统的经济性,节约能源,为降低厂用电率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国策深入贯彻实施,以及国产高压变频调速技术的日益成熟,结合华能营口电厂“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将凝结水泵由工频运行改为变频控制已势在必行。汽轮机和凝泵参数见表1-2。

  表1:汽轮机规范

  表2:凝泵规范

  二、动力系统方案

  经到兄弟电厂调研,结合我厂实际情况,最终确定我厂凝结水系统变频改造采用一拖二手动旁路方案,选用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HARSVERT-A型高压变频器。即配备一台高压变频器,通过切换高压隔离开关把高压变频器切换到要运行的凝结水泵上去。高压变频器可以拖动A凝结泵电动机实现变频运行,也可以通过切换拖动B凝结泵电动机实现变频运行。两侧凝结泵电动机均具备工频旁路功能,可实现任意一台电动机的变频运行,另外一台处于工频备用,当高压变频器故障时,系统可联锁另一台工频电机运行。系统原理如图1所示:

图1:凝结水系统变频改造原理图

  系统基本原理:它是由六个高压隔离开关QS1~QS6组成(见图1)。其中QS2和QS3,QS5和QS6有电气互锁;QS1和QS5,QS4和QS6安装机械互锁装置;QS2和QS5,QS3和QS6有电气联锁。如果两路电源同时供电,A凝泵工作在变频状态,B凝泵工作在工频状态时,QS1和QS3、QS6分闸,QS2、QS4和QS5处于合闸状态;B凝泵工作在变频状态,A凝泵工作在工频状态时,QS2和QS4、QS5分闸,QS1、QS3和QS6处于合闸状态;如果检修变频器,QS1和QS4可以处于合闸状态,其它隔离开关都分闸,两台负载可以同时工频运行;当一路电源检修时,可以通过分合隔离开关使任一电机变频运行。

  当A凝结泵变频运行故障跳闸时,系统联锁起动B凝结泵,QF2开关工频运行。当B凝结泵变频运行故障跳闸时,系统联锁起动A凝结泵,QF1开关工频运行。

  三、控制系统方案

  1.改造原则

  凝结水泵变频改造要在保证除氧器水位调节品质不变,并可以在工作泵跳闸、低水压等特殊工况发生时保证机组正常运行前提下进行变频改造。改造利用现有的设备与系统,原来两个水位调节门全开以减小节流损失,当高压变频器跳闸后,备用凝结水泵以工频方式立即启动,将凝结水打至出口母管,以保证在变频器跳闸时除氧器上水的稳定。两个调整门的开度由当前实际负荷计算得出,而且在10秒钟时间内迅速关到指定位置,最低程度减小系统扰动,维持除氧器水位在正常范围内,保证机组运行。

  2.实际改造实施情况

  变频器的启停通过闭合、断开变频方式下凝结水泵的6kV开关来自动完成,也就是说运行人员在凝泵操作面板上按下“启动”和“停止”按钮,即可完成6kV开关的闭合、断开及变频器的启停控制。由于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凝泵,所以同时只能有一台泵在变频方式下,另一台泵在工频方式,在逻辑中设计了凝泵的变频运行方式和工频运行方式,同时在原系统中分别增加了一套保护和一套联锁,即变频器重故障凝结水泵跳闸保护,变频器重故障备用泵联锁启动。

  正常运行时一台凝结水泵变频运行,另外一台凝结水泵工频备用,当变频运行且投入自动,除氧器水位调节门按照一定的速率(减小扰动)强制开到95%的位置,变频器通过输出频率的改变来调整凝结水泵的转速,从而通过控制凝结水泵到除氧器的上水量,保证除氧器水位稳定在运行人员的设定值范围内。当水位发生波动时,通过DCS组态中以凝结水流量、主给水流量、除氧器水位三个参数构成的串级回路,输出转速指令至变频器,调整凝结水泵的上水量,以稳定除氧器水位。

  当就地设备发生故障,例如变频器发“重故障报警”或者凝结水泵突然跳闸等故障时,当前凝结水泵的高压合闸开关断开,并闭合另外一台工频备用凝结水泵高压合闸开关,备用泵工频启动。变频器自动切换到“手动”方式,两个调节门自动切换到“自动”方式,当工频泵启动的瞬间,除氧器上水调整门开度仍然在95%位置,凝结水上水量会因此猛增,为防止除氧器水位超过规定值,两个调节门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关到合适的位置,所以逻辑设计了在变频器“自动”方式时调门开度实时跟踪实际负荷的变化,一旦变频器由自动切手动,调门在10秒钟时间内强制关到当前负荷要求的开度且投入到“自动”方式运行。这个开度也是工频正常运行时调整门的理想开度值。当调整门关到负荷计算值位置并且稳定后,从而完成整个凝结水变频故障的无扰切换。

  四、冷却系统方案

  由于变频器本体在运行过程中有一定的热量散失,为保证变频器具有良好的运行环境,需要为变频器配备独立的冷却系统。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综合冷却系统的投资和运营成本、设备维护量、无故障运行时间,针对实际安装位置、发热总量、运营成本、施工费用等因素,此次变频改造采用了强制密闭式冷却方案。

  为保障变频设备处于安全运行,避免环境温度和粉尘对设备的不利影响,在变频器功率柜侧独立增加密闭式强制冷却系统。该系统作为变频功率柜外的附属装置,能够保证变频功率柜始终处于25~35℃运行环境,大幅度延长滤网更换周期,减少现场维护量。不需要为变频器再独立建筑房屋,变压器柜采用开放式冷却,强制冷却装置与变频器功率柜一体化设计,附着于功率柜顶部,制冷压缩机组安装于变频器柜附近。强制密闭式冷却系统如图2所示:

图2:强制密闭式冷却系统

  通过实际运行,强制密闭式冷却装置能够满足高压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的散热需要,设备安装简便、快捷,热交换效率高。

  五、节能效果分析

  在不同工况下,凝结水系统改造前后,凝结水泵及电机的实际运行参数如表3:

  表3:凝结水泵及电机的实际运行参数

  经计算,各负荷点下的节电率如图3所示:

图3:各负荷点下的节电率

  以#3机组08年7月平均发电情况来测算,机组月运行小时数为744小时,发电量为3.2809亿kW·h,平均负荷为440.9MW,负荷率为73.5%。从表3中可以查到每小时可节约电流63.3A。折合电量为:P= UICOSΦ=1.732×6×63.3×0.93=611.77kW·h

  按上网电价0.393元/kW·h计算, 每小时节约电费合人民币240.43元,按年运行时间8348小时计算,每台机组全年节约电费200.73万元。随着电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机组的利用小时和负荷率在下降,根据表3与图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负荷率越低,节能效果越显著。

  六、结论

  此次600MW超超临界机组凝结水系统高压变频改造,新增变频设备安装布置在凝结水泵就近位置,节省了高压电缆和土建费用。冷却系统均采用密闭冷却结构设计,风路循环使用,粉尘小、环境稳定,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小,大大降低维修、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

  凝结水系统投入运行后各项测试性能指标良好,两个调整门截流噪音及震动明显减小,凝结水泵电机最大节电率可达50%,平均节电率为34.6%。除氧器上水压力由3.7MPa下降到1.2MPa,特别是低负荷的时候,凝结水泵电流由原来的200A最低降低到60A左右,节能效果十分明显,改造非常成功。

楼主:
大型设备远程监测方案系统结构

1.系统组成

       采煤机远程服务系统采用北京亚控公司的KingHistrian实时/历史工业库作为系统的核心,进行高速长期采集,记录采煤机的大量工况数据;采用组态王作为现场级的SCADA软件;同时,采用组态王的作为服务中心的WebServer进行数据发布。体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整个系统由三部分组成,现场层、数据服务中心和决策层。

1.1.现场层

       现场层采用组态王Kingview作为SCADA,它完成设备的监控,同时,为了将现场的数据传输到服务中心,部署了KvWebTransimitor转发器,它通过Internet将数据转发到服务中心。

       在现场层,可以将Kingview和KvWebTransimitor部署在一台计算机上。

1.2.数据服务中心

       数据服务中心采用北京亚控的KingHistrian实时/历史工业库作为数据存取平台;同时,为了采集部署在全国各地的设备数据,需要部署IIS+ KDBOpctrans作为采集服务器,实现设备数据存入到工业库中;Kingview For Internet作为WebServer提供Web服务,决策者通过IE访问工业库中的数据。

       在数据服务中心,可以将IIS + KDBOpctrans和KingHistrian部署在一台计算机上;将Kingview For Internet部署在另一台计算机上。

1.3.决策层

       在决策层中,决策者可以通过IE浏览到各种数据,如实时曲线,历史曲线,报表,报警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决策者可以对设备的工况信息分析和诊断。

       在这一层上,用户无需部署其他软件,只需要IE浏览器即可。

2.主要的系统配置

2.1.KingHistrian实时/历史工业库

       工业实时数据库KingHistorian是亚控科技最新推出的产品。工业数据库KingHistorian定位于企业一体化方案中的数据中心和应用平台,能够为企业的各级人员及时的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它不仅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与分布控制系统(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之间的桥梁,而且是整个生产执行系统(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的基石。

       通过使用工业实时数据库KingHistorian,可以实现:

    (1)高速在线存储长达数年的企业生产过程数据;

   (2)组态画面与数据采集功能分离;

   (3)为生产过程优化提供数据;

   (4)为企业扩展提供参考模型;

   (5)为事故追诉提供事实依据;

   (6)为企业MIS、ERP、MES集成提供平台。

2.2.KingView 组态王

       组态王6.52是一个具有丰富功能的HMI/SCADA软件。可用于工业自动化的过程控制和管理监控。组态王6.52为自动化系统工程师提供了集成、灵活、易用的开发环境和广泛、丰富的功能,能够快速建立、测试和部署自动化应用,来连接、传输和记录实时信息。使用户可以实时查看和控制工业生产过程。

       组态王6.52具有通用的开发环境和灵活的体系结构,既可以安装在单节点上应用,也能够适用于分布式的客户机/服务器结构。还可以通过浏览器查看运行情况。

       组态王6.52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可扩展性,支持多种标准,提供强大的与各种自动化设备连接的能力。提供1500多种工业自动化设备的驱动连接,支持世界知名工业自动化设备厂商的绝大多数设备,如AB、西门子、施奈德、欧姆龙、三菱等。支持DDE、OPC等通讯规范。提供与关系数据库连接的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