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我想应该能说明白 就不附图了
电机带动轮,轮带动绳子,绳子上有重物,要求绳子的预紧力是75公斤,现在需要设计轮子和选择电机,那么从后面推的话  公式该怎么列呢?只要公式就好  最好是能把详细的计算公式给出 方便以后使用,谢谢了
轮选尼龙  绳子也是尼龙绳
只要公式就好 谢谢

网友A:
F=T=9.55*P/N*0.9*机械效率

网友B:
题目出的不是很好,没有说是一个轮子还是两个轮子?也就是说,电机输出需要变比吗?需要和不需要的结论是不同的。如果不需要,电机会选的很大,如果需要变比,电机的容量可以选小。另外,轮子也最好是已知的,否则,选了电机却找不着轮子。嘻嘻

其实计算的公式很简单:
第一步,把75kg变成牛顿,就是乘以9.8,近似乘以10即可;
第二步,轮子的半径,选择10mm(也就是0.01m),则轮子的预紧扭矩为7.5Nm;
第三步,电机选择4极的,满足额定扭矩大于7.5Nm即可;选择1.5kW电机。

以上为单个轮子的计算,如果选择变比滑轮,电机还可以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