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SFC编程

楼主(2009-03-26):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的SFC编程通常在什么情况下用,使用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在你想用的情况下使用,使用方法就是SFC,至于如何使用,请参考三菱的SFC手册。

网友B:
呵呵;这是步进图用的;当然你也可以用指令或梯形图编好后,可以转换;

网友C:
如果你的控制流程是按顺序的,是一步一步转换的,每步之间有转换条件
这样可以用SFC编程,SFC是按步执行,动作流程比较直观,便于理解
步与步之间不用考虑双线圈,互锁等问题

网友D:
plc就是适合于顺序控制,只需要将你的控制要求划分为步,找出步与步之间转换条件,就可以使用步进梯形图(SFC)编程。请参考三菱编程手册。

网友E:
对于顺控的设备动作,用起来很方便
也就是说,一步完成了,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并且两部之间可以等待的,用SFC编程后,调试时直观一些

网友F(2012-09-03):
自从编了SFC来调试,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连调试都有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