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在下想请教如果要给冷库压缩机做节能,是否可以安装变频器。目前成功的案例中,最高节电率能达到多少 谢谢

网友A:
变频技术用于冷库压缩机能量调节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方法之一。变频过低,会造成油压差降低和油量减少的缺点;变频过高,会增加油循环量和消耗量,还会使压缩机阀门故障增加。变频驱动还应注意其电机应按最大功率选择。

网友B:
如果是大型冷库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是小点的,感觉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D:
冷库除霜的节能比压缩机的节能更明显.如果用不结霜的介质(如特氟龙)节能会更好.当然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电机转速减少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也是节能的主要手段.

网友E:
压缩机控制采用变频器,需要注意些技术细节,否则会造成变频器过流故障的。

网友F:
制冷压缩机变频节能在原理上是完全可行的,不过要看具体情况,比如电机功率大小,太小就没意思了 ,还有一套机组中有几个机头,一个机头比较好做,多个机头的还要考虑每个机头的工作顺序那就比较复杂了,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最好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网友G:
呵呵;注意压缩机的负载特性;
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变频式压缩机,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