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高手帮帮忙,电压不稳,稳压器的碳刷有时候不动,不能调节电压,造成电压过低过高,致使电器不能正常使用,该怎么修???碳刷和线圈之间可能由于灰尘的原因,,碳刷不能灵活移动了

楼主:
高手帮帮啊,,稳压器要打油吗

网友A:
检查取样电压比较电路

网友B:
把中间轴上加油不要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