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比如设置一个即时的按钮写入存储器地址设置为0000502,连线种类是BASE PORT 地址种类是IR  一点回车就报错 说存储器地址输入失败!!报错图片上传,以便研究!谢谢

网友A(2009-05-02):
存储器地址设置为0000502?
连接的哪种PLC?

网友B:
NTZ不是PLC是欧姆龙的一个HMI软件,只不过画面是黑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