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我的笔记本有一个十五孔的接口,请问那个叫什么接口啊?谢谢

网友A:
外接显示器口吧,没有数过是多少针估计差不多

网友B:
外接显示器口,可以连接投影仪或液晶电视(按Fn可切换电脑显示还是外部显示).

网友C:
VGA接口,外接显示器接口,现在一般的笔记本上很少有这种接口的,好像IBM上有这种这种接口。

网友D:
扩展坞接口

网友E:
15针的,我的电脑说明书上叫外部VGA连接埠
可以用来外接显示器或是投影仪
我的笔记本显示不好,然后自已修着玩,彻底搞坏,但其它正常,于是直接用个液晶显示器连在这个口上,通过电脑切换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笔记本当台式机用

网友F:
15孔三排的就是外接显示器用的;

网友G:
应该是VAG接口。

网友H:
VGA接口,可以接外接显示器或者投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