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

楼主(2009-03-26):
我今天发现我厂有台变压器输出是A,B,C相。用电笔测A不亮,B亮,C亮。A对地为零,C对地为380V,B对地为380V,其中任何两相为380V。变压器是:金曼克 树脂浇注干式电力变压器SG  9——200/0.4  接法:DYN1     我想问一下大家我搞不明白里面怎么个接法。

网友A:
断电测下各个 绕组有没有坏的

楼主:
这个设备运行是正常的,我就是想不通变压器里面的接法啊

网友B:
你变压器输出端中性点没有接地吧。根据你的描述来看。很显然是A相接地短路,画个向量图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C:
A 相接地了,如果不接地的话,B相和C相对地不可能是380伏的!应该是220!

网友D:
怪了,中性点接地没有?除非中性点没接地,而A相接地,才有这现象,总之,要排除A相接地点。如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必定有漏电保护,所以还要查漏电保护。

网友E:
同意6楼的说法和观点

网友F:
D是指高压侧接法是三角形,Y是指低压侧接法是星型。

网友G:
你的变压器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其发生单相接地时,3相用电设备可以正常工作,但不允许长期运行。看看你们有无单相接地保护,如有看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H:
这么看应该是A相对地短路吧,应该会使用不正常的啊

网友I(2009-04-26):
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J:
中性点接地线断了(烧断,人踩断,重物碰断),而A相有个地方搭铁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本人碰到两次了.施工工地的临时变压器中性点入地焊点被压断.后有个施工队的钢丝绳挂到行车的一根磨电道上,找了好久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