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本公司办公楼层,有一路漏电保护空开带有5个房间的负荷,每个房间带有四台电脑及每个房间有台打印机,照明电路另有空开控制,近来总是出现早上跳闸现象,去处房间的负荷,用摇表检测零与火线对地电阻达100M,工作期间没有出现过跳闸,满负荷运转也不跳闸,有那位老师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有没有测量一下火线和零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呢?

网友B:
可能是欠压,查一下电压!

网友C:
查线
一定要注意N线和PE线分开,也就是说工作零和保护零要独立,不能互用。查查看

网友C:
开关选型
你可能选的是最大漏电脱扣电流15MA   换30MA试一试

楼主:
零线对地电阻是无限大,火线对地接近无限大。

楼主:
五楼的老师,我考虑过了,也试过了,不行。

网友C:
慢慢来
这样的问题很麻繁  用电设备一个个试  排除法  慢慢观查

楼主:
我在考虑,网线和电话线是否对漏电开关影响。

网友D:
换一开关,说不定长时间发热开关性能不好了

网友E:
可能是天气和空气湿度问题哦??

网友F:
同意11楼的说法 早上和晚上气温低湿度大,而且你测量的火线对地电阻不是无穷大,我怀疑早上和晚上火线对地有漏电现象,随着气温的升高,湿度也会降低,漏电减弱。这种现象在新建的楼宇里比较多见,我在新建一年的楼宇里遇见过这样的情况,用有漏电保护器的空开总是跳闸,无奈换上了一般的空开,现象解决了。现在五年了一直都正常。

网友G:
同意11楼的说法和12楼的分析,胆子大的话,暂时让漏电断路器失去漏电保护功能,一个月后接还原再试试。

网友H:
同意11楼的说法 早上和晚上气温低湿度大,但有另一种可能,你在出现跳闸时关掉所有明,我碰到过有一个灯的零线接在插座的零线上,这个灯开就跳闸,不开一切正常

网友I:
漏电保护内,可控硅耐压不好,晚上由于用电量减少,电压升高,可控硅漏电增大导致跳闸,建议更换质量好的漏保开关

网友J:
不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
最大的可能就是天气温差和管路中湿度的问题了
晚上冷,潮气大,这时有漏电
我们这刚进冬的时候也经常这样的

网友K:
注意下办公室内附带插板的情况  有时候问题也许出现在插板的发光2极管上
同意15楼的说法    以前我们单位有过类似的事情    因为钢铁企业环境挺糟糕早上接班洒完水之后水分蒸发造成过类似事件
11楼的做法不怎么可取  有点危险  不建议采用

网友L:
换个开关试试看,还不行,就要每个设备挨个去查了。

网友M:
是不是早上启动电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啊

网友N:
早晨用电容易跳闸的原因是刚上班的时候同时启动的负荷多,尤其是电脑。开关容量小是种情况,还有就是开关用的时间久了参数会改变的。建议换一个漏电开关,可以考虑开关加大一级。

网友O:
看一下是不是照明的问题,因为白天没有问题,只是晚上

网友P:
同意20楼的看法

网友Q:
一个一个排除啊这种问题只能这样做

网友R:
不会有老鼠吧

网友S:
网线对开关怎么会有影响,你进行测试的时候满负荷运行了多长时间,我估计就是过负荷

网友T:
漏电开关内的线路板上通常有一个压敏电阻,是否因为晚上电压升高而保护了呢?把压敏电阻剪掉试一下。

网友U:
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换个新开关好了
换一开关,说不定长时间发热开关性能不好

网友V:
我还是觉得直接换天关,现在产品质量不过关

网友W:
大多是开关不良

网友X:
引用 网友I:
漏电保护内,可控硅耐压不好,晚上由于用电量减少,电压升高,可控硅漏电增大导致跳闸,建议更换质量好的漏保开关

认同这位仁兄讲的

不敢认同有些同志的说法:胆子大小!?我倒!请问你是搞电的吗?安全是永远在第一位的,你胆子大了出了事故怎么办,不要做后悔的事,也不要做让别人后悔的事!!

网友Y(2013-11-13):
请高手帮解答如下问题:公司每天8:30上班,近3天每天早上9:30-10、中午13:00-13:30、晚上18:00-19:00之间,总漏电开关跳闸,可以排除是过载和短路,每次跳闸后在半小时之内有人来合闸而且可以合上!请各位高手赐教!!另故障期间有小雨,总配控制3东楼,除总配外其他无漏电开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