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09-03-26):
欧姆龙c40p的编程电缆怎么作,和在那找编程软件,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软件欧姆龙网站上有下载
电缆可以到代理商那买的,还可以顺便要软件
编程线一般都可以买国产的,不是很贵的

网友B:
如果你没有通讯单元就别费劲了,欧姆龙网站没有此机器软件。
如果你只是想旧物再用,可以找人帮忙。

网友C:
通讯单元是什么???

网友D:
呵呵;
这个型号我用的比较熟;
编程电缆什么就不要找了;
想搞的话用个手编器吧‘;

或直接把PLC升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讯单元是什么???


C20-LK201-V1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是个二手的c40p,我只是想学学。没有通讯单元。

网友D:
呵呵;没有必要学这种机型;
就算学会了也不会有大作用,除非你厂里还有N多这种的PLC在用,需要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