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s7-200编程数据线可以自制吗?怎样接线?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

网友B:
需要芯片的,最好买西门子的成品吧,否则容易烧端口

网友C:
6es7 901 3db30 0xa0  600左右吧

网友D:
可以,我昨天刚做了一根,试过了,完全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昨天刚做了一根,试过了,完全没问题。

西門子的為多主電纜且帶有光電隔離,自制的雖可以使用但是切忌帶電插拔。

所謂多主電纜是觸摸屏與PC都作為網絡上的主站時,使用西門子的多主電纜就可以在不影響觸摸屏與PLC的通訊狀況下監控程式的運作。

网友F:
还是买原厂的好

网友G:
可以,我现在就使用此电缆。用232转485也可以做

网友H:
RS232-485串口通信详解: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6

攒了点编程电缆的资料,希望大家能用得上: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47

网友H:
最简单的S7-200编程电缆制作: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33

网友I:
我买了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指点.

网友J:
制作的绝对可以用,没有问题,有外供电的更可靠!西门子那玩意儿没什么神秘的,我就用自制的,很好!

网友K:
我也是用自制的,感觉挺爽!

网友K:
楼上的资料挺全,可做为学习,不过自制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