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平机一相电压低

楼主(2009-03-26):
我们厂透平发电机A相线电压比其他两相线电压低近100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这方面的专家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说明A相绕组或者线路中有断路、虚接、接地;停机后,仔细检查发动机绕组及引出接线及对地绝缘。

网友B:
发电机一相电压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定子绕组某一相接线头松动,定子绕组某一相或两相断路或短路等都有可能,此外,控制器有故障也可能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C:
3楼主说的对,楼主还是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D(2009-04-30):
楼主说A相线电压比其他两相线电压低近100伏不正确,应该是A相相电压比其他两相相电压低近100伏,线电压是AB、AC、BC,相电压是AO、BO、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