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6):
研华工控机上使用,主板为486的,现在想把闪盘里的数据读出来,那为有做过的,请指导.如果闪盘加了密是否能破解.谢谢!

网友A:
这种盘还是第一次看见。估计很难读出来吧,有可能是储存的源代码之类的,厂家的核心数据,肯定不能让我们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