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求助]!!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9-03-27):
如图中所示,plc的输出端子c0 接220V电压。Y0端子接灯泡。
当plc得电时,y0的输出指示灯没亮,但是外接的灯泡亮了。也就是说,只要plc的电,外接的灯泡就亮,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各位指教一下!
我的plc是台达的EH20系列,是晶体管输处,不是继电器输出
外接+24v,接直流负载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A:
按你的图,可能己经把PLC干掉了。晶体管是接DC24V的。

网友B:
是晶体管输出的方式?接220V交流?

网友C:
你检查Y0那个点是否坏,更换一个点就行了。
把Y0线先拆开,PLC通电,当Y0没有输出时检查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D:
呵呵;
晶体管最多只能用DC30V的电压;
如果是真的PLC这点已经烧毁;

网友E:
应该是PLC挂了。

网友F:
直接接220V的负载肯定是不行的,怎么说也要接一个接触器。PLC的输出触电只是一个小的控制开关而已,要按要求来接负载!

网友G:
应该是烧坏了一点了

网友H:
有点问题,怎么直接接负载,估计就是这点烧了,

网友I:
你的PLC被220V搞坏了.运气好的话就坏一个输出点(但整个输出的IC是成组的).运气不好的话PCB多层板击穿整个PLC就报废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学习,没有搞懂以前不要草率动手.

网友J:
记住: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是不能直接接入交流电的。

网友K:
晶体管型不能接220V折磨高的电压

楼主:
那晶体管输出接DC24V的可以么?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接交流220V的么?
谢谢各位的提醒,
小弟以后会注意。

网友L:
晶体管可以接24V负载
继电器的可以接220V,但同时 也要考虑负载的功率,电流等
这些参数在PLC的选型样本中都有列出的

网友M:
肯定干掉了

网友D:
晶体管只能带DC5~DC30V的负载,电流一般0.1A~0.5A;

网友N:
编程器坏了

网友O:
晶体管输出怎么能直接接220V交流电?

网友P:
是直流的话还要注意极性

网友Q:
接线一定要按接线图来

网友R:
好好学习下吧下次看清楚了再接线吧

网友S:
楼主您的PLC已经烧了
我还真没看过22OV还接晶体管的
你大可以拿继电器转接一下啊

网友T:
晶体管输出的不能接交流220V,这个点已经烧坏了,所以不用PLC有输出,就可以接能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