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我看到有两种方式控制变频器 ,一种是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来,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 ,来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还有一种通过modbus或uss协议通讯控制 后者是怎么控制的 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如果僅僅是控制頻率的話,兩者的區別是,使用AI控制無法得知輸出頻率是否為要求頻率一致,而通過通訊可以感知出頻率以外的其余參數的狀態。

一般都會采用通過通訊的方式,只所以通訊方式未普及受限與以下兩點:
1、采用通訊會增加老板的成本,因為有要添加通訊模塊。
2、采用通訊會增加技術人員的工作量,他們需要編寫程序。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PLC,通过485通讯,成本反而会低些,一个485的板子比模拟量模块要便宜

网友C:
用通讯时编程要求会高一些;
用DA成本上相对会高;

楼主:
我用的是s7_200的  plc只用来控制变频器 我用224的话带模拟量输出,这样是不是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7_200的  plc只用来控制变频器 我用224的话带模拟量输出,这样是不是很好?

前面的回帖中我已經說過,根據你的需要去做~~總是找自己簡便卻能完成任務的方式去做,否則自己辛苦的要死掉Boss還是不能理解,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最好不要去做。

如果你的需求僅僅是為了控制變頻器的頻率,那么既然有模擬量可以簡便的做到,又何必去寫通訊程式來給自己添麻煩哦。

网友D:
2楼主说的很有道理的,基本就是这些

楼主:
当然不是仅仅控制频率,还有输出电压

网友E:
用通讯的话 对设备的监控是比较到位的
当你的变频器很多的时候 简单的控制方式 是难以满足要求的

楼主:
就是要求很多,用通讯的方式又出现了干扰的问题,当然是用的国产变频器

网友F:
后者的精度会高一些,干扰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