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09-03-27):
请教大家1路模拟量信号用什么办法分成两路,用在两个地方?用PLC的模拟量输出行不行?

网友A:
直接在PLC上做啊,在程序上很容易实现,PLC既然有模拟量输出端子就肯定能用。

网友B:
呵呵;有一进二出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C:
4~20mA      距离不长可以串接

网友D:
有一转二的信号分配器。

网友E:
在程序里面转换分成两个模拟量地址输出就行了啊

网友F:
本人最近用过虹润的信号分频器,支持4-20MA电流与0-10V电压信号的

网友G:
如果是用PLC输出,可以选两路模拟量输出的
如果是仪表的信号,可以买一个一路输入,两路输出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