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RT。

转矩精度能控制在10%?1%?哪位大侠有实际案例或者理论支持?

楼主:
可以从开环、闭环,运动、静止等分别考虑

网友A:
精度和多方面的原因有关吧,比如产品型号、控制方式等。这个你的查查产品手册。转矩控制推荐选用变频器控制比较好,ABB ACS800有直接转矩控制模式,控制精度比较高的,技术也很成熟。

楼主:
要是某品牌某系列有一般性的数据就好了。没有数据,我们永远是老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