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气动马达是指将压缩空气的压力能转换为旋转的机械能的装置。一般作为更复杂装置或机器的旋转动力源。

  气动马达按结构分类为:叶片式气动马达,活塞式气动马达。

  气动马达相对于电动机(或称马达)的主要区别是:

  ● 小体积能产生高功率;

  ● 高适应性,温升较小,转速可随负载改变,直至超载停机而不会对气动马达产生任何损伤,因此选择时可考虑采用较低的安全系数;

  ● 急启动,急停机,特别适合频繁启动的场合,而且换向非常容易;

  ● 简单的无级调速,从零到最大,操作灵活;

  ● 启动扭矩较大,能带载启动;

  ● 结构简单,气动马达使用寿命特别长;

  ● 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在水中、多尘、潮湿、脏污等恶劣环境中,因为气动马达运转时内部压力都比外部压力大;

  ● 安全,防爆,气动马达不产生火花、过热、爆炸、短路(电)等危险因素,尤其适用于带易燃易爆物质或高温的环境,如对溶剂、油漆、化学品等的搅拌。

网友A:
气动马达的“简单的无级调速”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个简单法?气动一般的不就是YES/NO吗?要么是运行,要么是停止,随心所欲的快慢调节怎么实现呢?也能像电机一样,远程控制?任意可调吗?

楼主:
将压缩空气的压力能转换为旋转的机械能的装置

网友B:
气动马达一般对压缩空气的压强和流量有什么要求??

楼主:
只要控制进气阀或排气阀的开度,即控制压缩空气的流量,就能调节马达的输出功率和转速。便可达到调节转速和功率的目的。

楼主:
压缩空气必须经过过滤,应保证清洁和干燥。

网友C:
它的缺点是什么啊,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电动马达啊

楼主:
气动马达我也是在展览会上看到的国外的机械制造企业用在闸门上的
至于国内有多少在使用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A:
气动马达是不是类似于液力泵马达?其工作原理是靠压力传递输出转矩的?

楼主:
气缸的引申使用吧不是太清楚,感觉老外的技术比我们要先进不少
人家的产品都出来了,我们好象还在摸索使用之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的引申使用吧不是太清楚,感觉老外的技术比我们要先进不少
人家的产品都出来了,我们好象还在摸索使用之中
最近有幸听了一次教授讲课,他说,创新不是发明,我们不要误读创新,创新是一种应用,采用成熟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应用。我们往往喜欢去模仿别人,但很少自己主动的去创新思考。就是使用现有的技术,解决目前人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成果多了,我们就会像老外那样,技术发展起来了,产品也发展起来了。

网友D:
曾见到过一种电脑颜料自动配比设备上就用了这种气动马达,在这种场合比较且当,因为一种颜料需一只泵,一台设备就需20多只泵,而在这种遭水淋,易污浊的地方,若用电动泵当然是气动泵不容易坏了.当然它的转速可以通过调节各自的气流阀门的大小来实现.

楼主:
为什么我们的国产气动元件就是不如国外的好呢?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说到底还是工业基础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