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signer2无法保存工程!详见图示。

楼主(2009-03-27):
第一次学习这个软件,借人家编好的程序想试试模拟触摸屏的效果,没想到弄好画面后没法保存工程,下图所示,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A:
这软件用了好多次,没见过这情况
软件有没有问题,自已新建一个简单工程,看能不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用了好多次,没见过这情况
软件有没有问题,自已新建一个简单工程,看能不能保存
新建了一个,也是无法保存,这次我把整个屏幕都给截屏了,大家看看软件里面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还不能保存,好像软件是有问题,什么版本的,哪里来的

网友B:
应当是软件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能保存,好像软件是有问题,什么版本的,哪里来的
这是软件版本,是我在“工控人家园”---“热门下载”里下载的!
难道是因为我安装软件的时候有什么地方设置错了?!我都是按照一般软件安装的步骤做的啊!

网友A:
2。33K 以前一段时间是个常用的软件了,那里下载的应该也不会有问题的啊
这个软件安装也不像PLC软件那样有各样的选择
重新卸载掉再安装试下呢,或是换台电脑安装试下

楼主:
多谢了,我在摸索摸索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用的U盘或者什么的,写保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