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实现交流电机反接制动准确停车而不造成电机反转,在不用速度继电器的情况下。

网友A:
要做到准确停车最好采用外加刹车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几台大型电机都是采用外加刹车的方式,比如电磁刹车、盘式刹车等。

网友B:
反接制动不能实现准确停车,同意程工观点。

网友C:
准确定位可能不太好实现,那得看你的负载情况了
反接制动介入直流电就行了

网友D:
准确定位可能不太好实现,那得看你的负载情况了,制动最好介入直流电

网友E:
学习中,我的看发同上差不 多

网友F:
应该只能加刹车装置了,反接制动是不行的

网友G:
按个电磁抱闸啊,准确停车,反接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按个电磁抱闸啊,准确停车,反接不行的
那还不如直接换个带抱闸的电机呢!

网友H:
反接制动后在加抱闸,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