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这个扩展模块是接在  fx1n 上的  ,  扩展模块上的左边的x0位置怎么是 序号x50的阿,      不是x44吗?

网友A:
不能抓图直接上图吗
回答问题,还要去下载看,不干

扩展时有几个点是空的
这个三菱的FX选型样本上已说了,
类似的像扩展的FX0N-8ER实际输入、输出是4点,但就是占用8点输入,8点输出

网友A:
是这样的
选型样本上说了FX1N-60 的X44到X47是空的

网友B:
因为你选择的EX扩展模块,因此其编号是跟在FX1N主机后的。

X50并不是模块上的实际接点,而是你编程使用的接点,在扩展模块上的X0,你在程序中并不能使用X0,因为主机上已经有X0,你使用的触点地址为X50.

之所以这么画,实际上为了避免你这样的工程师在编程时搞混,没想到最终还是搞混了。

楼主:
哦  是这样的 啊  44到47 是空的啊  难怪   哈哈  我是半路出家的啊  拿的设计院画好的图 来研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