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现在编了一个很小的程序,让电机分别在高速,中速,低速运行,现在我想进行多段速度的实验,实验台上就多加了一根线,REX,稍微改正了一下程序,可现在程序就是写不到plc里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程序写不到PLC,那你用的是什么PLC呢,什么下载电缆、什么软件,软件中通讯设置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B:
通讯上了没有?
通讯上不能写入可能是CPU在运行、或PLC上有存储器写保护;

网友C:
是否是PLC程序保护了

网友D:
说的太简单了啊
是什么PLC,用什么连接的,写不进去时提示是什么,这些都有帮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