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我对D8005电池电压监控,显示的数值是36,我想显示3.6该怎么办?我写了指令DIV D8005 K10 D510,可结果D510显示的是3,并不是3.6,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你使用什么去對D8005進行監控的呢?

觸摸屏嗎?如果是在觸摸屏直接設定格式就可以顯示小數了。

另外,你的PLC是什么型號的呢?低于FX2N是不支持浮點數的哦~~

楼主:
型号是FX2N-80MR,我是在PLC程序里监控的.MOV D8005 D510 ,  这里D510里显示的是36,然后DIV D510 K10 D610,则D610显示的是3,很奇怪了.我发现余数6在D611里.如何都在D610里呢?

网友B:
呵呵;
在屏上设定一位小数点就行了;

网友C:
要想显示小数,要用浮点运算的
如果你的功能好点,不用计算,直接可以设置显示时,缩小10倍按小数显示

楼主:
在FX2N的PLC程序里,能不能直接算出3.6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FX2N的PLC程序里,能不能直接算出3.6呢?

使用浮点数运算~~

32位寄存器哦。

网友D:
在PLC里面不要改,在显示器组态软件或触摸屏上设成带一位小数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