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烧了!

楼主(2009-03-27):
胜利VC9801A+表不慎被烧,求其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这种电路图很难找到的,只有咨询厂家。建议楼主还是买一只吧,全新的才100块钱。

网友B: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数字万用表都是用的贴片元件,你有工具吗,还是直接买个新的啊

网友C:
买一个新的吧!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D:
重新买个,也不要买太贵的,普通的用用就可以了,我有个180多元买的万用表也是烧了,没办法修,就买了个便宜的。

网友E:
你自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呵呵

网友F:
买个吧 几十元就一只。修也的十几元

网友G:
要求不高地话,买个便宜点的,几十元。

网友H:
拆开看看,一是自恢复险丝断了没有,二是里面有几个二极管,看看击穿了吗,不行只能丢了

网友I:
贴片的基本自己没法修理的,还是买吧

网友J:
重新买一下吧

网友K(2009-04-29):
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