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通过PLC加数模(DA)转换模块,将PLC数字信号转换成电压(或电流视

变频器设置而定)信号,怎么样转换的?我用的是FX2N-32MR的PLC和FX2N-

4DA的数模(DA)转换模块.PLC又怎么编程呢?
可编程逻辑控制(PLC)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紧凑的电子系统,它使用数字或者模拟输入/输出模块来控制机器、工艺和其他控制模块。PLC能够接收(输入)和发送(输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电气和电子信号,并利用它们来控制和监测几乎任何一种机械和/或电气系统。PLC可以按照所能提供的I/O功能来分类。例如,一个nano PLC具备的I/O数少于32路,一个micro PLC的I/O数在32和128路之间,而小型PLC的I/O数则达到了128~256,其余依此类推。图1描绘典型的PLC系统。

图1 PLC系统架构,示出了各种不同的I/O模块功能

PLC系统包含输入模块、输出模块和输入/输出模块。因为许多输入和输出都涉及现实世界中的模拟变量——而控制器是数字式的—PLC系统硬件设计任务将主要围绕如下方面展开:数模转换器(DAC)、模数转换器(ADC)、输入和输出信号调理、输入/输出模块的电气连线与控制器之间以及模块相互之间的隔离问题。

I/O模块的分辨率范围从12位到16位,在整个工业级温度范围的精度为0.1%。模拟输出电压范围通常为±5V、±10V或者0V~5V、0V~10V,电流范围为4~20mA或0~20mA。对DAC的稳定时间要求,从10ms一直到100ms,具体则取决于应用的实际要求。模拟输入范围广泛,由电桥传感器输出的±10mV微弱电压信号;也有电机控制器±10V的电压信号,或者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的4~20mA电流。转换时间则取决于所要求的精度和所选用的ADC架构,从10SPS到几百KSPS。

数字隔离器、光耦隔离器或者电磁隔离器用来将系统现场的ADC、DAC和信号调理电路与数字端的控制器隔离开来。如果模拟端的系统也必须实现充分隔离的话,在输入或者输出的每个通道必须采用转换器以便最大限度提高通道间的隔离度—电源的隔离也是必需的。

iCMOS 工艺

iCMOS技术是一种新型的高性能制造工艺,它将高压的集成电路与亚微米级CMOS和互补双极型工艺融为一体,在PLC设计的输入、输出部分所使用。

iCMOS技术使得单芯片的设计能够融合5V CMOS并实现其与电压更高的(16、24或者30V)CMOS电路的匹配——于是同一块芯片将拥有多路不同电压的电源。由于能够如此灵活地将各种元件和工作电压集成到一起,亚微米的iCMOS 器件具有更高的性能,其集成的功能更多,而功耗更低——而且所需要的电路板面积大大小于前几代高压产品。其中的双极型工艺为ADC、DAC和低失调放大器提供了精确的基准源,出色的匹配特性和高度的稳定性。

薄膜电阻具有高达12位的初始匹配特性,经过修调后可以实现16位的匹配,温度和电压系数与传统的多晶硅的电阻相比,改善了20倍,是高准确度、高精度的数模转换器的理想选择。片上的薄膜熔断器使得高精度转换器的积分非线性、偏置和增益等性能可以用数字化的技术来校准。

PLC 输出模块

PLC系统的模拟输出——通常用于控制工业环境中的执行器、阀和电机——使用了标准的模拟输出范围,如±5、±10V、0V~5V、0V~10V、4~20mA或者0~20mA。模拟输出的信号链常常包括了数字隔离——将控制器的数字输出与DAC和模拟信号调理部分隔离开来。在数字化隔离的系统中所使用的转换器主要使用3线或者4线串行接口来最大限度减小所要求的数字隔离器或者光耦隔离器的数量。

PLC系统的模拟输出模块通常采用两种架构:每个通道一个DAC的架构和每个通道一个采样保持器的架构。第一种架构中,每个通道使用一个专用的DAC来产生模拟控制电压或者电流。现在有许多多通道DAC可供选择,在空间占用上更少,通道单位成本更低,但那些需要通道相互隔离的往往采用了单通道DAC架构。图2是每通道使用一个DAC的典型配置。这种最简单DAC是低压单电源型的,采用2.5V~5.5V电源供电,输出范围是0~VREF,输出信号经过调理后可以产生所需的任意电压或者电流范围。双极性输出转换器采用双电源供电,可以用于必须输出双极性电压范围的输出模块。

图2 每通道一个DAC的架构

四路D/A转换器是非隔离型的多通道输出设计的理想选择,通过外接信号调理电路的方法可以实现多达4路的不同的输出配置。例如,图3示出了16bit 4路电压输出型DACAD5664R是如何提供0~5V的输出范围的——它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提供各种标准所需的输出电压范围,或者通过外接的四运放构成灌电流输出。在配制成双极性输出时,其内部基准源的对外输出可以提供必要的跟踪偏置电压。

图3 利用多通道D/A变换器实现±5V、±10V、0V~10V、0V~5V等电压和电流沉输出

图4示出了隔离4~20mA电流环控制电路中所使用的一个单通道转换器。AD5662采用SOT-23封装,适用于那些需要在模拟输出之间充分隔离的应用。

图4 一个4~20mA电流控制电路

图4 中,AD5662最大的输出电压摆幅为5V,该电压由ADR02电压基准来提供,它可以从变化的回路电压中稳压出一路精密的电源。5V的DAC输出则通过一个运算放大器和晶体管构成的混合电路转换成4~20mA的电流输出。因为运算放大器的同向端输入处于虚地电位,运放就可以调节电流Is,以维持在RS和R3上的电压相等的关系,于是有

RSIS=R3I3

N2端的电流的总和构成了环路电流:

电流在N1点相加,于是有:

环路电流中的4mA的偏移分量是由基准电压所提供:

环路电流中可编程0~16mA电流则是由DAC提供:

每通道配置采样-保持电路

另一种可选的架构是利用开关电容和缓冲器来构成采样-保持放大器(HA),以储存高性能单DAC的输出信号,如图5所示。这些采样值通过模拟多路复用器在不同的电容器之间切换。因为系统的保持精度由电容的下降速率所决定,所以需要对这些通道进行频繁的刷新以维持所需要的精度。根据输出的要求,可采用低压单电源DAC,也可以使用双极性输出DAC。缓冲器可以提供信号调理,对电容而言呈现一个很高的输入阻抗,并能提供很低的输出阻抗,以驱动负载。

图5 单DAC架构

电源和数字信号的电流隔离

在PLC、过程控制、数据采集以及控制系统中,各种传感器产生的数字信号都传送到一个中央控制器,进行处理和分析。为了保证用户接口端电压的安全性,也为了防止瞬态尖峰的传输,需要实现电流隔离。最常用的隔离器件是光耦器、基于变压器的隔离器和电容耦合式隔离器。

通用的光耦器利用发光二极管(LED)来将电气信号转换成对应的光强度,并用光电探测器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一般说来,它们的LED普遍存在转换效率低的问题,而且光电探测器的响应速度较慢;光耦隔离器的寿命有限,随着温度、工作速度和功耗的变化而会出现过大的性能波动。它们一般局限于1或2通道结构,需要外接元件才能实现完整的功能。

ADI目前开发出一种新的隔离方法,它将芯片级的变压器技术与集成化的CMOS输入与输出电路结合起来。这些 iCoupler 器件在尺寸、成本和功耗方面都低于光耦隔离器,同时,有多种多样的通道配置和性能水平,并带有标准的CMOS接口,且无需外接元件——且能在全温度、电源范围和寿命期中保持其高性能和稳定性。iCoupler的数据率和定时精度比常见的高速光耦合器高2~4倍,而它们用的功耗仅为光耦合器的1/50,发热更小,而可靠性得以提高,成本则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