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弹簧设定范围:调节阀(控制阀)执行机构弹簧调整范围,以平衡实际的过程力。流通能力:在规定条件下通过阀门的额定流量。
间隙流:当截流元件没有座合时低于最小可控流量的那个流量。
膜片压力范围:膜片压力范围高低值之差。这可以认为是一种固有或安装特性。
双作用执行机构:在任意一个方向上都可以提供动力的执行机构。
动态不平衡力:由于过程流体压力的作用,在任何规定的开度下,在阀芯上产生的净力。
有效面积:在薄膜执行机构里,有效面积是有效地产生输出力的那部分膜片面积。膜片的有效面积可能会随着它的运动而改变,通常在行程的开始时为最大,而在行程的末尾时为最小。模压膜片比平板膜片有较小的有效面积改变,因此推荐使用模压膜片。
等百分比流量特性:(见“过程控制术语”:“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失气- 关闭:这样一种状态:当驱动能源     详:http://www.mc-saic.com/
失去时,阀门截流元件移至关闭位置。
失气- 打开:这样一种状态:当驱动能源
失去时,阀门截流元件移至打开位置。
失气- 安全:阀门及其执行机构的一种
特性:在驱动能源供应中断时,会使得阀门截流元件移至全闭、全开、或留在上次的位置,任何一种位置都被认为是保护工艺过程必需的。失效-安全作用方式可能需要采用连接到执行机构上的辅助控制。
流量特性:当百分比额定行程从0 变化到100% 时,流经阀门的流量与百分比额定行程之间的关系。这个术语应该总是表述为固有流量特性或安装流量特性。
流量系数(CV值):一个与阀门的几何结构有关的、对于一个给定行程的常数(C V值),可用来衡量流通能力。它是在每平方英寸1 磅的压力降下,每分钟流过阀门的60°F 水的美国加仑数。
高压力恢复阀门:一种阀门结构,由于流线型的内部轮廓和最小的流体紊流,它会分散相对少的流体能量。因此,在阀门缩流断面下游的压力会恢复到入口压力的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值。直流通式阀门,如旋转式球阀是典型的高压力恢复阀门。
固有模片压力范围:阀体内压力为大气压时,作用于膜片以产生额定阀芯行程的压力高和低值。这个范围通常指的是弹簧设定值范围,因为当阀门被设定在该工作范围上时,这个范围将是阀门的动作范围。
固有流量特性:在经过阀门的压力降恒定时,随着阀门从关闭位置运动到额定行程,流量与截流元件行程之间的关系。安装膜片压力范围:在阀体承受规定的工况下,作用于膜片以产生额定阀芯行程的压力高和低值。由于作用在截流元件上的力,固有膜片压力范围可能会不同于安装
膜片压力范围。
安装流量特性:当经过阀门的压力降受到变化的过程工况影响时,随着阀门从关闭位置运动到额定行程,流量与截流元件之间的关系。
泄漏量:(见“阀座泄漏量”。)线性流量特性:(见“过程控制术语”:“线性特性”。)
低压力恢复阀门:一种阀门结构,由于流体通道轮廓产生的紊流,它会分散很大一部分的流体能量。其结果是,在阀门缩流断面下游的压力会恢复到比带有更多流线型通道的阀门更小的一个入口压力百分比值。尽管每个阀门结构不尽相同,但是普通的直通阀通常有低的压力恢复能力。
修正的抛物线流量特性:一种流量特性,它在截流元件的低位行程处提供等百分比的特性,而在截流元件的高位行程处提供线性特性。
常关阀:(见“失气-关闭”。)
常开阀:(“见失去-打开”。)
向下推关闭结构:一种直通式阀门结构,它的截流元件位于执行机构和阀座环之间,这样执行机构推杆的推出会将截流元件移向阀座环,最后关闭阀门(图1-3)。该术语也可用于旋转式阀结构。在旋转式阀门结构里,执行机构推杆的线性伸出会将球或阀板移向关闭位置。(也称为正作用。)
向下推打开结构:一种直通式阀门结构。它的阀座环位于执行机构和截流元件之间,这样执行机构推杆的推出会将截流元件从阀座上移开,因此打开阀门。该术语也可用于旋转式阀门结构。在旋转式阀门结构里,执行机构推杆的线性伸出会将球或阀板移向打开位置。(也称为反作用)。
快开流量特性:(见“过程控制术语”:“快开特性”。)
可调比:与指定的流量特性的偏差不超过规定的限制时,最大的流量系数(CV值)与最小的流量系数(CV 值)之间的比例。当流量增加到100 倍最小可控制流量时,一个仍然能够很好地控制的阀门就有一个100∶1 的可调比。可调比也可表示为最大与最小可控制流量之间的比例。
额定流量系数(CV值):额定行程下阀门的流量系数(CV 值)。
额定行程:阀门截流元件从关闭位置运动至额定全开位置的距离。额定全开位置是由制造商推荐的最大开度。
相对流量系数:指定行程时的流量系数(CV 值)与额定行程时的流量系数(CV 值)之间的比例。
阀座泄漏量:当阀门在规定的压差和温度下处于全闭位置时,流经阀门的流体量。(ANSI 泄漏等级,简述于第5 章。)
弹簧系数:弹簧长度每单位改变时弹簧力的改变。在薄膜执行机构调节阀(控制阀)里,弹簧系数通常用磅力/ 英寸压缩量来表示。
阀杆不平衡力:由于流体压力的作用,在任意位置的阀杆上产生的净力。
缩流断面:流速最大、流体静压和截面积最小处的那部分流束。在一个调节阀(控制阀)里,缩流断面通常位于实际的物理限制的下游。     详:http://www.mc-saic.com/